LG L226wt 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27):
LG L226wt 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开机亮绿灯显示无信号,然后就变黄灯 屏幕无任何显示。是不是高压版的问题?请教各位,先谢谢了

网友:
接上信号亮什么灯?

网友:
如果确认电脑主机及其连接正常,基本可以判断为显示器信号线15pinD型插头的第13或14针断路。

网友:
开始是绿灯,可以显示的,但就显示一下就变黄灯黑屏了

网友(2009-04-30):
你看是否是高压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