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3-27):
IBM厂家,865北桥,82501EB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开机后诊断卡就闪一下就不开机了,南桥IO都换了,还不开,这个开机电路好真找啊,求教各位高手,怎么修啊?

网友:
检查一下CPU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外东西修起来老火的哦,有的IO换上去也不行的

网友:
很可能cpu供电有三极管短路....

网友:
LZ
不知道你换南桥之前进行过那些检查

有没有检查各共供电点输出是否短路,特别是CPU供电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检查短路,但跑 到开机点进入南桥了,还是通过没有无件的线的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