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发热

楼主(2009-03-27):
V星865PE主板,cpu 电压1.74     时钟 一个0.41 一个是0   复位电压 0。97  pg   电压 0.97
用手接触北桥发热

请高手指教,哪里的元件坏了。
从哪里开始检修

网友:
首先,时钟就不对啦,先查时钟,CPU座上的两个时钟都是通过小阻值的电阻连到时钟芯片上的,正常情况应该两个时钟电压都一样,要不就是CPU该点虚焊,要不就是电阻坏或时钟虚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