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MOS管要用什么型号来代替,谢谢

楼主(2009-03-27):
一块INTEL865PE的主板,开机不显示,用手去摸图片上那两个管时会烫,因为之前没有热风枪,前些天在基地买了一台852D的,现在的问题是不晓得这两个管 要用什么型号的来代替,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N沟场管耐压值60V,电流11A,参数差不多的都可以如:15N06、20N06

网友:
15N06来换,成对的换。不要单换一个,避免以后出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
经验太多了,一看就明白真是高!以后要多向高手学习!

网友:
用40N03一对一对的换,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