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代码c0

楼主(2009-03-27):
845主板代码c0 北桥 1.6v cpu 时钟 复位 电压正常, 换i/o没用, 打cpu座ad阻值无异常,内存各电压正常

网友(2009-05-29):
我也有一片845主板用诊断卡也是跑C0,我加焊过U座,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请高手指点迷津!Thanks!

网友:
内存那一块好好查查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PG正常吗?也可能是北桥出问题了,比如说虚焊,按住北桥看看跑码不?

网友:
你刷下BIOS 试下,我有刷好过

网友:
支持下,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