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是重启

楼主(2009-03-27):
有一块主板,上一条内存很正常,装了两条内存有时老是重启,两条内存是一样的,绝对兼容,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考虑下是否供电不足咧。。。换下内存供电芯片及MOS管还有滤波电容分别试试

网友:
有时装两条内存也可以用的很正常,系统我重装了,没效果.真的头大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首先就要看看是不是内存问题,如果内存供电没问题的话,那就看看是不是内存插槽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把其另外一条单独用试试会不会出问题,估计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是什么板子  板子型号

网友:
世事没绝对的。用一条正常,用两条不正常就说明是内存不兼容嘛或是内存槽接触不良。。。。。。。。。。。。。。

网友:
这肯定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分别试两个呀

网友:
重新找2条内存试。还有就是换周围的电容,供电管,还有就是别忽律了CPU的散热和电源的可能。。

网友:
估计是你的内存和主板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查内存供电!MOS管,

网友:
就是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批次不一样的话 也还是不兼容,这个问题我以为就是不兼容,你可以先单独试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那就是不兼容了

网友:
如果单独试一根内存都正常的话.100000%是兼容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两个内存一样,绝对可以一起用。用一根是正常的,有没有供电芯片不良的可能性。还没修好,今天用一根内存用了一天没有一点问题。看来只有用一根内存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值得花大精力,特别是我们这样刚入门的新手。2根换1根,128换256,256换512,机器可以用是关键。

网友:
和CPU供电有关,换之就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