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改显示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9-03-27):
一张IBM的屏  想改显示器  用下面图中的 驱动板可以吗? 24针的 。   屏是20针的,脚位是 1234 是对地的 56之间有100欧阻值 7地 89之间有100欧阻值 10地 1112之间有100欧阻值 13地 1415之间有100欧阻值 161718也是对地的  1920  空脚
    请问可以改吗  ?
    谁有这个屏的 驱动程序给发一个好?这是屏的图
      驱动板
驱动板资料

网友:
没人帮忙吗?

网友:
你这不是通用板  没有程序的  你应当用通用板

网友:
IBM的屏 ?\
你刷个14.1的看看,
多刷几个看看

网友:
这是单6接口的屏,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呵呵!你这驱动板是品牌机的用这个屏肯定不行,他不像通用板要什么屏的驱动都有,品牌的驱动板很单一的只针对某一个尺寸的,换了其他屏就找不上驱动,很难点亮,最好换个通用驱动板程序也多!

网友:
哦  通用版用2025  应该可以吧    通用2025板上的接口定义不咋清楚啊    咋找3对数据  和一对时钟啊
       期待大家的帮助

网友:
帮忙啊   求租啊   不能让屏就这么荒废了
    我还又N多 12  14.4 的平啊

网友:
用2025就可以点了。一般是单六位的多。

网友(2009-12-14):
你那张屏怎么没有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