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S内存供电查不出来,请教!

楼主(2009-03-27):
昂达N68S内存供电只有1。85V,对地只有22欧(好像有短路),场管是好的!后来发现桥的供电也是这对场管提供的。我把桥的场也拆下来,还是只有22欧,就是查不出哪里短路。不知道这对场管还给那一个地方供电。请高手指教!

网友:
N68S是上DDR2内存的,1.8V电压是对的!

网友:
内存供电多少都弄不清楚。DDR2内存的供电是1.8V电压

网友:
没有短路。。这个值和电压都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
不知者无罪,不知而不问者罪大
问而不答者小罪,乱答者大罪。
知而不讲者同城竞争可以理解,相距百里者小罪,
生意做不尽,朋友交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