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主板问题

楼主(2009-03-27):
客户上螺丝的时候  有个螺丝 顶到PCG上去了 铜片都一点点漏出来了   有没有可能夹层短路

网友:
提问题能不能详细点,这么笼统的发问,恐怕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你要问什么啊,机器有没有问题,你是让我们来猜吗

网友:
正常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就是有个MOS管  短路了     拿掉  就  不短路   焊上  就短路   但是 MOS管  是好的    真实奇怪的   问题  高手帮忙  解决以下

网友:
是个4932 MOS管

网友:
1》量一下MOS关进端和出端的阻值是否正常
2》只焊进端和控制脚,看出端电压正常不
3》跳线将MOS管移开电路板,会不会焊锡溢到内部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