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1主板ps/2口不能用

楼主(2009-03-27):
我检查了,阻值电压正常,I/O也有换过两个什么问题啊!会不会是BIOS问题啊!

网友:
查到了就去做,直接刷

网友:
1》接口本身通不通
2》每个脚阻值对不对
3》USB 可以用不?

网友:
看一下USB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排容的话去掉排容        有供电电感换个试一下     BIOS问题的比较少   会不会是死机?

网友:
我想一般还是电路问题吧,排容 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