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封装芯片的加焊问题 !!!

楼主(2009-03-27):
请问大家,你们对于虚焊的BGA桥芯片和BGA封装的显存芯片是用什么助焊剂加焊的啊?
用松香水可以吗?   还是要用PPD大盒焊宝(满盒装)做助 焊剂 ?

网友:
用专BGA焊膏

网友:
都可以用,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肃

网友:
感觉温度控制方面是首要,助焊剂不太讲究,最好用干净点的,焊后变黑色的就不好看焊接好坏了.

网友(2009-06-04):
加焊的时候助焊剂是怎么放进去的啊

网友:
一般的助焊膏可以用吗?差的助焊膏BGA后是不是会引起pcb板发黑、发黄?
另外风量、温度、pcb发黄,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有DX能解释下吗?

网友:
我是把板子竖起,在桥边上涂点助焊膏,一边涂一边热风枪吹,焊膏化了就流进去了。液体都会顺细小缝隙蔓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