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15寸液晶有显示但是暗,颜色不鲜艳

楼主(2009-03-27):
请教师傅:
我有一个现代15寸液晶屏有显示但是暗,颜色不鲜艳。
灯管没问题,字看起来模糊。。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
驱动板也是正常的。
现代

网友:
有些问题不好判断 只能代换 比如用多功能板 试一下屏看是不是好的 如果屏没有问题 那就是主控芯片这一路了

网友:
都搞不清是什么问题了,有时移动下屏又会亮下,但是屏线刚买的,排除
郁闷中了

网友:
先检查前光,确定背光没有问题时,看一下OSD,如果两者一样,检查屏。

网友:
机器用时间长了 背光不是很亮了,另外也有可能是菜单内容有的调的不合适吧

网友:
灯管线是不是搭到地了呢

网友:
屏显IC加焊一下试试不行换了。一般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的屏还是没有好。打算换个屏IC。

网友:
怎样判断呢

网友:
高压条怎样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