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点关机后却重启。

楼主(2009-03-27):
七彩虹C.MRC41
赛扬 2.8
金士泰 DDR2 512
希捷 80G  串口

装系统什么都正常,就是关机时和正常机器一样关,显示器都黑了之后 却又启动进系统了。

在主板把跳线清除CMOS之后 前两次关机都正常。之后断电源 再开机  关机之后就还是重新启动了。

电源刚换了一个新的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化 ,这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

会是主板哪一部分有问题能引起这种故障 。

网友:
难道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当是ATX电源的PSON引脚上拉不够,关机后,不掉电,PSON一直为低电平导致。

网友:
我有次这种情况重装系统好了,楼主的比较复杂,试试刷BIOS

网友:
睇清楚主板里有没有不东西在,,,,可能有软微短路

网友:
我遇到一次,灰尘太多的原因!偶尔发生的现象!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的话给大家说说啊 长点经验啊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个这样的,cmos 电源管理里面关了些东西就好了,具体干什么的也不认识

网友:
先试试10楼的说法

网友:
CMOS问题,要不刷一下BIOS

网友:
CMOS清空很多次了,刚清空时前两次 关机时正常。再用时就不正常了。

网友:
cmos 里的电源管理设下试试,有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
BIOS 里面的ACPI下有一项是定时开机,如果设成了全是0,就会关机后自动开机

网友:
CMOS电路出问题了 重点查2脚到南桥之间线路

网友:
触发排针电压是否偏低了 换I/O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  跑跑线 排查一下  不会跑线的话 可以把电池和跳线针周围的电容都换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有时候有BIOS设置的事,不行的话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q21控制开机的那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