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OO 少CPU 供电,

楼主(2009-03-27):
M2400,INTEL 芯片级的,待机0.01A,B电压模式,触发后产生3V,5V,机器可以触发,上CPU时开机电流跳到0.23左右,马上掉电,不上CPU电流上到0.23左右,要过好久才掉电。CPU无供电。其它各感供电压有且正常。CPU供电芯片为MAX1987,现测MAX1987  42PIN V+ 19V到,12PIN VCC 36PIN VDD 电压1.5V,12.36PIN受哪里控制呀,记得应该是5V的;9PIN SHND 3.3V,10PIN REF 0V,不正常。期待高手分析思路呀。

网友:
没人在线回答吗,

网友:
你先压按一下1987,看看有没有虚焊的情况

网友:
MAX1987 换过了,

网友:
退机了,客人急,没得研究了,呵呵,

网友:
我的s200N也是有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