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 VER:1 请飞扬老师指点

楼主(2009-03-27):
MS-6714 VER:1
此板能正常进系统,但不定时重启!~
其它配件都代换过了 查各供电都正常,无从下手,请问该怎么查?
重启

网友:
重启开关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复位电及电源

网友:
电源,重起开关有没有氧化

网友:
量测复位开关电压,看看时间长了有没有变化,跑下复位电路,可能会有电容漏电

网友:
晕死,板是送修的没有插线
电源是自己的修板用的,但客户所说故障正是自动重启

网友:
都说了其它配件全代换过了!!

网友:
把CPU供电和内存供电部分的电容换一下看看。

网友:
心在飞翔
谢谢,我试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