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解密问题

楼主(2009-03-27):
一款 笔记本硬盘  型号是日立的  IC25N020ATCS04-0  2.5盘
小孩给加密了 忘记密码了
我现在把硬盘  用转接卡 连台式机上了
尝试用MHDD检测
应该上面有一行 里面有个PWD 会是红色的~
表示加了ATA密码~
按F4扫描的时候他也会提示你有ATA密码~
全盘都是!或?
DM PM  FDISK  都不能格式化
MHDD提示 有ATA密码
但是密码忘记了 也不要里面的数据  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用什么版本的呢  PCI   ?  ISA ?  光盘的?  用MHDD可以的吗 谢谢

网友:
大哥
   顶你一下   顺便刷下经验  不好意思啊

孤帆远影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请参考我写的日立硬盘解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5750-1-18.html

网友:
进MHDD,试试32个空格这密码行不行,MHDD解密必须要知道原来的密码

网友:
先顶一下,也问一下,用mhdd擦除命令是不是也会把硬盘加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