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电压

楼主(2009-03-27):
foxcon 945gz7mc-rs2h开关针有5v电压。
时钟0.3v,核心电压0.1v(。。。)
复位0.3v。其他卡供电正常

cpu到南桥有1.3v电压。

请问是什么问题,新手啊。求救。。
mos管子都0.3v电压输入和输出。
找不到电源管理芯片,请问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 那个pwmisl6312是吗?

网友:
ISL6312是电源管理芯片
http://www.bubik.cz/download/pdf/datasheet/intersil/isl6312.pdf

网友:
谢谢张先生 。电源管理芯片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坏,有时候是内存电路出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导致CPU电压全无

网友:
应该不好找电源管理芯片吧,可以用哪个型号代替吗?

网友:
可以再百度上收索一下吗?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很难找代换的吧,我就不敢找哦,实在没有就去费板里拆咯

网友:
多去新手区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