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今天接一台MP4 (同样的牌子和型号)换屏——出现白屏

楼主(2009-03-27):
牌子是圣宝科技的,现代苹果的MP4 2台机器是同型号的,屏的版本号不一样,换上去后开机是白屏,是不是要刷下固件啊?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下,原来的屏号是SX-CPT3.0-169现在换上去的是 YXD FPC-Y80097 V02
苹果

网友:
这两个屏能通用吗

网友:
换屏后出现白屏我遇到过几次,你排线的方向、焊接短路,如果不是这两方面的原因的话你可以清洗一下焊接留下的松香(我是用稀料)

网友:
屏驱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