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菜问题,这个点位图工具怎么用

楼主(2009-03-27):
我想看HP NC4010的点位图,工具已经有了,点位图也已经有了,是用BoardViewR3这个工具看的,但如何使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我还不会用,工具和点位图,都发给我,我来研究一下,发 QQ 就行 9902661,或者,你传到这里来

网友:
点NET,输入信号名称,比如AD+(信号名可以查各元件的脚,软件正下方有显示),就可以查这个信号所经过的各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