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09-03-27):
我的GA-8IPE1000主板无法开机。将电源取下,短接14脚和地后,电源可以启动。
重新装好,短接主板上开机跳线后,还是无法开机。
求一份GA-8IPE1000电路图

网友:
感谢论坛上的兄弟,已经找到图纸了,慢慢研究一下,欢迎指点一下!

网友:
呵呵,运气不错,只是把备用电池取下30秒(目的是清除CMOS数据),再次开机就好了。
(把主板取下时,主板上的开关用跳线帽短路开机测试时忘记电源开关只需要短接一下给个脉冲就可以了,用跳线帽直接短起,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取下COMS电池,在短接就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