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E3点不亮

楼主(2009-03-27):
早期的本子摔了后就点不亮了 ,上来问问哪些问题会造成点不亮...谢谢啦.

网友:
有供电吗,量个电压都上来没

网友:
电源接口附近有19V

网友:
和我一样啊,也是个新手,再往下查啊,IO  SB   供电IC 上有没有电压
以及开机键上,有无电压,有维修电源的话,接上看一下电流,你就这样问
,谁能回答出你的问题,就成神仙了

网友:
求个思路

网友:
就按开机不亮的思路修啊

网友:
第一次修,以前都是修的都是小问题

网友:
开机面板和供电都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