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的显示器,电源板问题

楼主(2009-03-27):
今天有一个明基的显示器,来的时候,反映经常性无法开机,偶尔能开,我接手后,还能开机,关掉在开就再也开不开了,打开检查发现整流桥前有220V交流电压,整流桥后,没有直流电压,大的滤波电容也没有电压,检查整流桥好像没有坏,请问还有那些原因,高手帮下忙??

网友:
那也要换桥换了再说,换了之后再观查故障还会不会出现了

网友:
偶尔能开桥一般不会坏,重点检查滤波器到桥回路之间有无脱焊。

网友:
刚刚换了一个整流桥,果然有了300V的直流电压,原来的型号是KBP205G,换上的是G3SBA60,网上查了一下,后者的参数好像比前者高一些,请教高手可以代用吗??可以的话我就装机试用了??

网友:
完全可以啊

网友:
说清楚点,整流桥到底坏了还是没坏,什么可能啊,明确点,换一个好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