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海尔17CRT图象有强锯齿

楼主(2009-03-27):
海尔17CRT图象有强锯齿,请各位指点应该查什么地方
(已处理,系STV6888,行锁相环外接电容故障,造成锁相环不稳定)
求助

网友:
那要看这个锯齿有什么样的 有可能是电容的400V电容 行一次的电容等

网友:
400V电容同行一次电容都换过,锯齿就系比如1字 就好似用好几个 z竖排成1字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