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40016A硬盘电路板

楼主(2009-03-27):
上图了 这个硬盘电路板上这个是什么元件 压碎了 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这个元件干嘛用 可否有别的元件替换

网友:
好像是个贴片电容!!!你找个相同大小的换上就可以了应该!!

网友:
板上没有找到其他类似晶振的东西,应该是晶振吧,图片不大清楚。

网友:
它表面上的标识是: 20。000V   0222   我用表去测它,黑笔接地,红表去测它的两端分别的:0。1V   1。1V,在表笔测的时候硬盘的电机声音有明显的变化!

网友:
本来这个硬盘电路板上还有个保护挡板的 拆挡板之前 硬盘还是转的 拆了后 发现这个元件碎了 硬盘也不转了 看来硬盘转否跟这个元件很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晶振,找个20K的试下!

网友:
20MHz的晶体!

网友:
这个东东就是晶振,一般笔记本板这种晶振比较多你找一个试一下!

网友:
我也以为是贴片呢,长见识了,回头我去找找看

网友:
20MHz的晶体

网友:
晶振,里面的材料是玻璃,都碎了,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
上面的晶振坏了 我网上查了资料说 晶振坏 容易烧驱动芯片或是八脚场管 这个硬盘拿来后 电路板上还有一块保护板的 没拆保护板之前 我通电(这时硬盘是转的)然后用IDE转USB线 连电脑 认不出 然后 我就把保护板给拆了 发现晶振压碎了 我再通电连电脑 硬盘就不转了 现在的问题是
一 硬盘转的时候 认不出 跟晶振坏有没有联系(可能晶振有细微的破损)
二 拆了保护板 晶振就分尸了 通电 烧驱动芯片或八爪场管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晶体杯了,主芯片没有了时钟,就完全不工作了,盘当然认不出。
应该不会烧,主芯片不工作,就不会对电机芯片做任何初始化等操作,电机芯片也就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