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品牌机HA-910GL-ML主板自动开机,南北桥2.5V供电不足,芯片为ISL6612ACBZ

楼主(2009-03-27):
这台机器机主说只是挪了间屋子,然后就花屏,我过去查了一下,好像是内存接触不良,这机是2条内存,于是一条一条的试,有一次还点亮了,可能是太着急了,试另一条的时候,只是关了机,没拨电源,插内存的时候,机器突然自动上电了,于是马上拨电源
可是现在再插上电源,机器自动上电,测量PS-ON无电压,南北桥的+2.5V供电仅有0.2V,但是测量其对地电阻有12欧左右,也不发烫,怀疑其供电有问题,测量2个场效应无异常,但是更换了供电芯片ISL6612ACBZ,故障依旧.
还请各位老师看下,这板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查一查桥的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若正常查一查输出的控制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可能是场管坏了。

网友:
新手的回答 看下内存旁边 有4500吗? 也可能它烧了吧?

网友:
一般供电不足的话大部分都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MOS管击穿的 在具体测量

网友:
MOS没有击穿的。
感觉像是板没有复位,或是IO有问题(IT8712F)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但是我测得内存2.5没有 MOS管也没坏。。

网友(2009-05-06):
测下有没有电流啊

网友:
换io试试自动开机如不能关机有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2010-03-20):
这种故障有碰到过!特点就是CPU,内存,北桥等都没有正常的供电。通电就开机,开关电压只有0.6V且不能关机。换IO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