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奇怪故障

楼主(2009-03-27):
今天行内送来联想旭日本子一台,屏坏主机正常开机。但是只能用电池或适配器;单独用电池正常开机;单独用适配器正常开机;开机时装电池笔记本用电池供电,拿掉电池关机。

网友:
查查电源电压是不是比电池电压低了

网友:
本子的电压正常

网友:
论坛里有150的电路图,快找了修

网友:
的确是很少出现的问题,看上去就像适配器功率不能同时满足电池充电和机器供电,

网友:
接上直流电源还是这样

网友:
好像应该是隔离栅吧

网友:
我好象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你试下把电源口加焊下看看,应该是电源口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