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55D死机故障维修

楼主(2009-03-27):
前两天接一东芝L355D本本,故障为在开机LOGE后闪如灰屏,光标在左上角闪动并伴随报警,原想键盘问题,拔掉键盘,外接USB键盘,在进入同样介面后,灰屏的光标闪动两下就不动了,敲大小写键已没有反映,确定死机。反复测了好几次都是如此,开始怀疑南桥,AMD标的南桥薄而且小,且是无铅球,我怕找不到类似的芯片,在做之前,确定北京有这种芯片,于是就直接上设备拔了重新球了。果不出所料,球一植好上设备,机器拿下来再测就不亮了,电流上到1.75A,细查,桥被做的有短路。确定南桥坏,从外面拿来一片新的无铅桥,烤箱里烤了一晚照做,上部温度上到245,下部195,周边电容有化的,以为得准备测试,插上适配器,待机电压正常,可短接开关键,就是加不了电,用表测量,开关脚有3.3V的开机电压,莫非南桥没焊上,没办法,南桥内从新注入焊济从新加焊,这回上部温度上到了265,下部195不变,我在化珠一刻,用针施加点外力,即刻打开风源,关掉红外。后取下测机,一切OK

网友:
为什么怀疑南桥?

网友:
东芝的机器坏南桥的太多了

网友:
对,怀疑南桥是最直接的,我以往修过多种有关此类故障的机器,如IBM-T43的,南桥脱就很容易引起类似故障

网友:
这样直接针对故障,就是快

网友:
好,经典的机器故障,谢谢分想

网友:
估计楼主的助焊膏不怎么好吧。再有就是温度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