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磐英 8K800 AGP无电压,12V 5V 3.3V 都没有

楼主(2009-03-27):
磐英 8K800  无电压! 在打阻卡上 VDDQ  工作电压的触点上 我测试无电压
12V    3.3V   5V  都无电压   只有在时钟的触点有1.5V的

请问查那里?????  显卡风扇也不会转, 诊断卡跑7F

我是新手,请大家不要鄙视!!!

急急急

还有一款精英的主板   K8M800-m3   诊断卡跑41, 测试各项工作电压正常!偶尔能够点亮!请问下是不是要刷下BIOS就正常了?

网友:
两张板都刷一下BIOS.

网友:
第二块板刷BIOS吧,,第一个,听不懂你说的什么。。。什么电压都没有,,那是不上电的故障还是干嘛

网友:
第一张板。你可以顺着你没电压的点。跑线。
第二张板。你先刷BIOS。刷了还是那样。那就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有人在解释的清楚一点吗?
谢谢你们了!

网友:
第一张板子,既然都检查到了没有VDDQ,就顺着去检查产生VDDQ的场管呀?

网友(2009-05-05):
我有一块三帝的3dv22a-s的主板也是一样的毛病,agp无电压 什么电压都没有 诊断卡跑7f 请高手详细指点 和楼主一同感谢了

网友(2009-06-10):
诊断卡跑41应给是:刷bios.A18跳线.PCB断线,I/O,南桥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
如果跑7F的话应给是显卡不过,跟12V    3.3V   5V  出不来有关系!

网友:
个人看法,我也用阻值卡测过,和你说的一样,12V、5V、3。3V全无,测显卡插槽里的针上有,不知道是不是阻值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