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乐华2013的板子和2533的是一个系列的吗?

楼主(2009-03-28):
请问 乐华2013的板子和2533的是一个系列的吗?我有一块驱动板,乐华的,主芯片是RTD2523B的,在网上找不到这个型号的板,不知道这和2533或者2013的一样么?驱动可以通用么?望解答。。。

网友:
2523的是有DVI口的 2013没有DVI口

网友:
没有啊,我的2523只有AGP口啊。

网友:
是这种造型的。。。。。。。

网友:
我看的是芯片的资料,看来厂家没有加上这个接口,但芯片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你现在不用管它是不是一个系列,你看你用的是什么屏,再看一下你将要用的板支持不支持这个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