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 联想旭日410M笔记本 装显卡驱动白屏。

楼主(2009-03-28):
客户反映吃烧烤把笔记本给也烧烤了一半.AB壳 键盘烧坏.换好后灯管不亮换了高压条能能亮.进系统白屏.安全模式可以进.卸掉显卡驱动能启动.发现驱动安装以后自动白屏. 系统装过一样。
---------------------------------------------
一开始截面都是好的。;连滚动画面都是好的。

-----------------------------
有大虾遇到过此问题没有.给个思路. 没有则申请全国首例患者
-----------------------------

网友:
一开始截面都是好的。;连滚动画面都是好的。
——————————————————
装个系统试验下,不行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410M是集成的吧

网友:
是的   装了系统没用   换桥了

网友:
楼主换桥结果怎么样了 我也有一台华硕的机子 是摔的 跟你这毛病差不多 进系统花屏 独立显卡 安全模式都正常 不装驱动都好 一装显卡驱动就花 就是没芯片换 唉 没机会尝试了 不知道你这个换的如何 给个结果让小弟的好奇心也满足下!

网友:
慢慢的检查吧···

网友:
想当年这个机,差点就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