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U盘老提示要格式化

楼主(2009-03-28):
我的U盘不能用了老提示要格式化,但又格不了

网友:
找对应量产工具量产一下

网友:
杂牌U盘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09-04-30):
量产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建议更换FLASH,后在量产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闪存有坏块造成的

网友:
找到对应的主控芯片量产工具,三分钟就可搞定

网友:
昨天,同事的胡杨HY470无法开机,可连电脑,双击盘符提示格式化。在原厂下载了量产工具,量产失败。后又在网上找了个V6.42汉化版,三分钟搞定。

网友(2009-07-03):
是不是病毒啊

网友:
会不会
是病毒啊

网友:
你说的是MP还是U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