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主板屏幕无背光

楼主(2009-03-28):
请问下各位,本子换个主板,屏幕就没有背光的,应该是主板什么地方的问题的呢,怎么测呢?

网友:
看电压到高压板没?
换个高压板试验下

网友:
高压板是好的,灯管也是好的

网友:
难道主板的事情?
高压板上有19V,么?3.3V

网友:
就是主板的问题,但是主板的哪个地方的问题,现在不知道

网友:
测高压板的基本工作条件,电源,开关信号,控制信号。没有的话从后往前查应该可以找到问题,一般是保险电阻或电感烧了。

网友:
先看看主板上的休眠键吧

网友:
一般的高压开启信号是由启卡发出,经由KBC或SIO发至高压条上,控制高压的开关,因此,在不亮屏的情况下,测下高压条是否有高压开启信号。如果没有的话,检查KBC的前级(显卡发出)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如果前级正常,那么故障应该是在KBC上。反之,就是显卡的问题了。不过,我们碰到此类情况一般是采用从屏供电加一路信号到高压条,而不去冒风险换显卡。

网友:
休眠键最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