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W1907显示红屏问题

楼主(2009-03-28):
应该为驱动板问题,测量ZD101 WD短路,更换问题依然,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呀?显示图像3色都有,就是全屏粉红,哪位遇到过呀
求助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看看问题是驱动板,还在屏上,你上面说驱动板有短路,同时也要测下屏上有无元件损坏。。。

网友:
屏没有问题,就是驱动板问题,多谢提醒,检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