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7500 显卡加焊后 装显卡驱动就掉电

楼主(2009-03-28):
T41 7500 显卡加焊后 装显卡驱动就掉电  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嘛??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重做BGA或换个7500试。

网友:
7500的显卡加焊一般是不行的,我们的做法是取下重植。这样返修较少,装驱动掉电也能解决。

网友:
有没有朋友解决过主样的问题?

网友:
没见过,我会继续观察这个问题

网友:
换显卡试下,

网友:
重焊显卡一般能好.

网友:
换一个显卡和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