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主板跑线路!

楼主(2009-03-28):
请问主板跑线路,应该怎样学习,有没有什么技巧,买了很多有关
主板维修
的书,但书上都没有详细讲有关跑线路.用万用表跑线路,是不是打到
二极管
蜂鸣档上面进行?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感谢!
主板维修
技巧

网友:
另外蜂鸣档红,黑表笔有没有什么要求?测量一端到另一端,出现蜂鸣声,是不是表示通的意思?

网友:
顶一下,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高手些说下嘛!?

网友:
新手区有专题的。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网友:
另外蜂鸣档红,黑表笔有没有什么要求?测量一端到另一端,出现蜂鸣声,是不是表示通的意思?
当然是通的啊,与你直接用两表笔短接一起是一个道理的啊。你得买本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来检测各种原器件好坏的书,要是你不懂跑线路,你得懂如何量这个东西的好坏,要是不懂得量,你最少也懂得代换。就是这样子修,不过我建义你买本电路基础书来看才是正道。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出现蜂鸣表示通

网友:
新手要看新手区,里面有好多的基本资料的~~对你有好处的,跑线路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