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 C.P4GL ver2.1 自动关机

楼主(2009-03-28):
七彩红 C.P4GL ver2.1 硬件报告完毕(即使检测好硬件),自动关机!
跑码26。
请问是什么问题?
请问这板支持最大的cpu是多少。菜羊。
cpu

网友:
散热良好,COMS设置正确,

网友:
拿你有没有重新装下系统啊????可以试试看..........

网友:
硬盘系统是新的。机器开不了啊,怎么做。

网友:
这个现象一般就是CPU散热问题?

网友:
533外频的CPU应该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