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LG的电源芯片DAP8A可以用203D6代换吗

楼主(2009-03-28):
如上:问下:LG的电源芯片DAP8A可以用203D6代换吗???我这里没DAP8A 只有203D6。。不过这2种的引脚定义一样的。。线上等,,,知道的请说下
芯片

网友:
建议换原型号的,这样保险一点~~DAP8A网上卖的很多的

网友:
可以的,203D6与DAP8A电路是一样的,可以替换

网友:
三星的板上常用这个件。原板就是这两种都有用。不一定用哪种。
估计跟厂家采购料件的批次不同有关系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去下载PDF对一下脚位图就知道了。

网友:
完全可以代用,本人用过。

网友:
这两个芯片的PDF资料可不可以发给我一下QQ75985930
谢谢,我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