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2s+开机几秒黑屏。。

楼主(2009-03-28):
AOC172s+ 亮度控制关闭(OFFICE)时不会黑屏,开启时几秒就黑,液晶还亮。灯管不亮。开机时不发红。经检查电容,代换电容。测升压管。均没发现毛病。求助中,,,,,,,,,,,,,,
黑屏

网友:
测试清楚是高压电路问题,还是灯管问题引起的几秒就黑屏

网友:
遇到很多这种问题都是换了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高压电路问题,换高压板。

网友:
查高压和电源部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灯管或高压板问题.任意代换其中一样不就可以确定故障点了.

网友:
看看高压板上线圈有没虚焊现象

网友:
用灯管测试工具测试灯管是否有问题。如果灯管没问题。有元件器的话维修高压板。没的话换之

网友(2009-06-27):
为什么不能修.有高手在不 能告诉我BA9741F的保护脚是那个脚.有资料的话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一般是高压电路部分的故障

网友(2010-04-10):
这个显示器我刚修过的 ,是灯管的问题啊 所以吗 请大家不要乱换东西啊

网友:
典型的高压保护,查高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