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MT检测出显存error...(附图)该怎么办啊?

楼主(2009-03-28):
用VMT检测出显存error...(附图)该怎么办啊?

我随便上传几张给大家看看吧?

附几行它的提示错误的内容..:
Error at [033FB992]: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94]: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96]: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98]: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9A]: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9C]: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9E]: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A0]: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A2]: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A4]: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A6]: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A8]: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AA]: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AC]: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AE]: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B0]: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B2]: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B4]: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B6]: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B8]: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BA]: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BC]: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BE]: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C0]: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C2]: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C4]: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33FB9C6]: must be 0004, but found 02DD (bits: 0000001011011001)

Error at [0654870E]: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10]: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12]: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14]: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16]: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18]: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1A]: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1C]: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1E]: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20]: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22]: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24]: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26]: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28]: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2A]: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2C]: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2E]: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30]: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32]: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34]: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36]: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38]: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3A]: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3C]: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3E]: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40]: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42]: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44]: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46]: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6548748]: must be 0080, but found 0020 (bits: 0000000010100000)

Error at [04C3CC76]: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78]: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7A]: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7C]: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7E]: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80]: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82]: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84]: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86]: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88]: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8A]: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8C]: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8E]: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90]: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92]: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94]: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96]: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98]: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9A]: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9C]: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9E]: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A0]: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A2]: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4C3CCA4]: must be 1000, but found 0800 (bits: 0001100000000000)

Error at [071EF89C]: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9E]: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A0]: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A2]: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A4]: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A6]: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A8]: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AA]: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AC]: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AE]: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B0]: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B2]: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B4]: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B6]: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B8]: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BA]: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BC]: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BE]: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C0]: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C2]: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C4]: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C6]: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C8]: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CA]: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CC]: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CE]: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D0]: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D2]: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D4]: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D6]: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Error at [071EF8D8]: must be 4000, but found EF5B (bits: 1010111101011011)

网友:
忘记说了,我的显卡是主板集成的..主板为华硕P5GC-MX/1333 (自带128MB显存)

网友:
你这个软件能放一个上来吗?我还没用过这个软件呢?可以在XP测试显卡对吧。

网友:
这玩艺没用。

啥软件也不如原产的MATS和R3等。

网友:
集成的还想什么,先换内存啊。

网友:
这个软件对于维修的人员根本无用!你的主板花屏 你可以换内存试 要不然就是VGA口电路和NB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NB是什么?

我只有一条1GB的亿能DDR667。。。

我装了Win和Ubuntu8.10双系统。Ubu有一个Memory test的,检测通过啊。。。我认为内存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我刚刚又发了一帖。。。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d=100201&extra=

网友:
回复 网友A:

MRTS好像是nVIDIA的专用的啊?R3找不到。。

我的是集成显卡啊。。。这些可以测试吗?

网友:
你测试能测试出什么?最多是NB的问题

网友:
这个也能用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