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d9883高压板PWM芯片的保护电路该如何去掉·

楼主(2009-03-28):
(图片)

网友:
既然是保护了,所以说电路中总是有问题的  最好是修好故障,不要总是去掉保护 其实这样问题没有根本上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有一根坏掉了,是21寸的屏6灯的·!!灯管买不买的到不说,就说因为一根灯管拆屏也太无语了吧~

网友:
可以在坏的灯管哪儿接个假负载,耐压高的电容,好像在论坛哪儿也有说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11脚

网友:
是第9脚,刚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