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R没有声音,驱动正常

楼主(2009-03-28):
华硕A6R
笔记本
,声卡驱动正常,没有声音,也没有设备冲突,打开麦,可以听到麦的声音……
UAA补丁也没有问题。装XP2,XP3都没有声音!请有经验的朋友指导哈!
笔记本

网友:
BIOS设置看看,是不是被屏必了

网友:
谢谢指点,看了BIOS里,没有被屏蔽!也没有设备冲突……

网友:
系統管理員裝置正常嗎?

网友:
拆吧。拆机测测声音那布分,再一个好好看看耳机孔。有异常没有

网友:
查一下声卡的三组供电5,3.3,2.5伏正不正常

网友:
笔记本电脑外音与耳机是分开驱动的,但是外音关闭开关又在耳机孔里,因此好好检查耳机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