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VM800M 开机就关电源

楼主(2009-03-28):
联想K8VM800M 开机就关电源

1》灯闪一下就灭了;
2》不插12V可以开没有关。
3》到高手哪里换他的电源,嘿,开机不灭,怪!
4》高手说此板特别挑,啥都挑。
5》高手换始终后有显示。
6》键盘和风扇没有作用,开机挡在LOGO画面。
7》量键盘接口一脚练到ITE8705F,换一个K8M800-M3的ITE8705F 还不行,换了一个462主板上的ITE8705 才ok。
8》是不是ITE8705F 里面写了东西,

网友:
回家后用自己的电源又可以开机,为什么时钟芯片坏了会挑电源开机。
匪夷所思。
维修界需要高手,为我们树立一面旗帜,点亮维修前进中的指路灯。
高手请指教。

QQ:1004410836

网友:
混乱!
非常之混乱~
8705是什么?
台式机主板上除了BIOS和网卡ROM里可以写内容其他的都不可写!

网友:
“回家后用自己的电源又可以开机,为什么时钟芯片坏了会挑电源开机。
匪夷所思。”

第一贴中,
好像没有提到时钟芯片?

网友:
ITE8705是什么?
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ITE8705F 是一个I/O芯片

网友:
高手换始终后有显示。

始终 应该是 时钟 不好意思写错了

网友:
我的经验,你这电源应该是有短路了,所以亮一下就灭了,你拆出来的时候应该那短路的地方又不短路了,我怀疑你的电源灰尘太多所至,还有拿到你的朋友那里换一个电源试机的时候刚好有那么巧瞬间高了点电压搞定了那IO的键盘鼠标接口(怀疑主板那块IO旁的灰尘太多)……以我所见是这样子的,还有其它的高人就请解说吧!

网友(2010-07-04):
怎么突然提示CLK了 。CLK又没用到12V 你之前那个电源可能有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
怪事哪都有,电脑特别多。。。。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变型的,滤波不良也会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