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做BGA的疑问

楼主(2009-03-28):
笔记本主板都是双面的,两面都是元件。如果做BGA的时候,下面的元件不会掉吗?

网友:
由于加热重点的问题外围的元件是没问题的!
即使中心位置的元件其实也没有完全熔化!另外及时熔化了,由于熔化后液体的表面张力足以拉住元件不脱落!
但是需要注意的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芯片正下方的元件如果有焊接过,这种特别容易掉!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  有些  南桥、北桥背面也是好多小电容 。
做BGA之前,拍个照片先,哈哈。

网友:
有表面张力。在生产主板过炉的时候, 上面烤化了,下面也是跟着一起化的。不过做BGA也不用做到连下面化掉这么高温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