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彩电的显示屏改显示器

楼主(2009-03-28):
求助:请问液晶彩电的显示屏怎样改成显示器

网友:
有点费神:
1:确定屏的型号和屏的接口是哪种类型
2:找解压板尽量支持该接口的,另外此屏是否是宽屏,是宽屏写程序就的用宽屏的解压板和支持宽屏的程序
3:液晶彩电采用的灯管比较多,一般显示器是上下各两根,也就是4根,根据比例来裁定

网友:
液晶彩电不是带VGA模式吗?还要改吗!

网友:
你把屏的型号 接口类型说明'一下,大家才可以帮你

网友:
液晶彩电没有VGA接口的可以使用VGA转VA或S端子的转换器来使用

网友:
显示屏是夏普液晶彩电 LCD-20B4A的显示屏,主板烧坏,维修站说要换板,要价1K,我想自己动手把它改成显示器,不知该怎么改,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20的屏改显示器要买高分的驱动板普通的分辨率最高1400X900你的屏要是超过了就要用高分板。买板的时候把屏的型号说清楚,一般可以帮你写上程序,这样就简单了,直接装上就可以了!查了一下你的屏是1440×640

网友(2010-02-22):
有个疑问:液晶电视显示质量能等同于电脑显示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