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MX SE主板故障

楼主(2009-03-28):
一华硕P5VD2-MX SE主板,系统一切正常。进入系统后,键盘,鼠标都不能动。有时只能接一个设备又正常。测主板的键盘,鼠标接口对地阻值为540正常。经测试供电电压5.04V正常,IO芯片的KBREST在待机下电压为0.16V,触发开关KBREST由低电压跳为高电压3.3V。接上USB转接口设备也是同样的问题。还请各位指点指点。小弟谢了。是不是IO芯片有问题了?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