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V星的朋友帮忙一下

楼主(2009-03-28):
V星的板问题好多,会修V星的朋友帮忙一下

在记忆体的下方有两颗二极体烧了。无reset
帮忙解答一下是什么作用,用哪一颗代换。
附图

网友:
任意找两个大小差不多的都可以替换,最好量测好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

网友:
换好了没啊 .....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啊........

网友:
在废主板上拆两个相同的即可代换,换后不要急着上电,看看还有别的地方短路不

网友:
主板上烧成这样的电子元件真不多见,测一下这个回路当中有没有被击穿的其它元件

网友:
两个都是一种型号 是1N4001两个

网友:
记忆体
好像是台湾或是香港的叫法.
图中两个二极管都烧成那样了,主板肯定有严重的短路,在未排除主板上其它故障的情况下,建议不要换了这两个二极管就急于通电开机,以免造成二次故障.

网友:
请注意以下Q22,C14,CT18以及W83302D是否完好。给个图

网友:
绝对有其他关联线路也有短路。

网友:
烧成这样肯定还有其它地方短路,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