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的锡珠颗粒应该是多少??台机和笔记本的是相同的 ...
做BGA的锡珠颗粒应该是多少??台机和笔记本的是相同的吗??

楼主(2009-03-28):
做BGA的锡珠颗粒应该是多少??台机和
笔记本
的是相同的吗??请教高手!!
笔记本

网友:
0.75和0.65.........

网友:
0.50怎么样那??

网友:
最好是0.5 0.6 0.76

网友:
是的.....0.76和0.6

网友:
一样的,有什么不同?只不过945的用的是0.5的其他的北桥用的是0.6的,南桥用的是0.76的

网友:
我见过了是一样一样的,但是775的座就确实不知道是多大的珠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