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问题。。。。。

楼主(2009-03-28):
场效应管
的栅极为高电平时,场效应管导通。。。。
我不知道导通的时候。,电流是从哪里流向哪里。。。
是从D流向S吗?
还是从S流向D?
问题

网友:
没有人回答我吗?

网友:
没有人理我。哭。、

网友:
NPN的绝缘栅型场管应该是G极的电压控制S极的电压

网友: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你应该好好的从基础看起,这样问怎么回答呢?
如果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是高电平导通,当G极电压足够高时,一般要10V以上,可以看做是完全导通,它是电压控制型器件,导通程度取决于G极电压,当导通时,电压可以从D到S,也可以从S到D。
对于P沟道的就是低电平导通了。。。。

网友:
电流反正只能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如果D接电源,S接地,那就是从D流向S极,一般场效应管都是这么接的

网友:
相当于开关,与方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