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KRAI插电就开机跑C1断电,拆ATTP1短接3、6可能烧CPU了。

楼主(2009-03-28):
朋友的一块EP-8KRAI,插电就开机,然后跑C1就断电。一般清一下Bios就不会自动开机。

后来在坛里查到有的ATTP1有CPU温度监控功能,学着把ATTP1焊下来,再把3、6脚短接,上假负载试过电压正常后,重新接电开机,奇怪,发现不跑码了,因为是测试,CPU风扇也就是放在CPU上面,没有扣好,断电后拿掉风扇一摸CPU,乖乖,差点没把我手指头烫掉。之后,再怎么摆弄,都不跑码了,无奈,重新恢复ATTP1,再试,还是不跑码,怀疑CPU寿终正寝了。

今天,借来一块以前修过的AMD的板和CPU,本来想测一下前面的CPU的,发现板子不能上电。只好把借的CPU放在EP-8KRAI的板上去试,还好,又回复到以前的跑C1的状态了,只不过,现在不自动断电了。想想之前从来没试过换内存,要是真是内存有问题呢,换上一条好内存,一跑码竟然动了,赶紧断电上好显卡再试,一插电,就开机了,码动了,只听显示器啵的一声,有显了,一直走到要启动却没有找到硬盘的提示那儿。我想重启一下改一下BIOS里的软驱等的设置,结果点完Delete键后,屏幕却迟迟黑屏,诊断卡也停在一个位不动了,一摸CPU风扇,又烫得厉害,赶紧断电。

现在这板的情况就是这样,能开机,开不多会儿就热得厉害,我想问题可能还是跟最开始一样,也许我把ATTP1搞的不正常了,以致于它能开机,但过热保护作用失效,所以现在不自动断电了。但CPU也就处于危险状态,原来那颗黄版的2500+可能就是这样壮烈了。

请大侠们支招,下一步怎么搞?(我旁边公司有BGA设备,必要时可以找他们帮忙)。

网友:
电源供电,至少有一个mos性能不良。

网友:
傻B

孤帆远影 -30 -4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跑到内存D4就断电了。。不插内存的话一直都不会断电。。。
内存供电正常,内存供电管也换过,BIOS刷其他的(BIOS绝对是对着板的型号)连码都不跑。非要把原来旧的BIOS刷回去才跑码,但跑到C4就断电了。插掉内存不会掉电。。奇怪的事。。。

网友:
朋友没带CPU风扇来,又急着要帮他看,用个P4的风扇架在上面,不管用啊。

不过某些朋友的架子也太大,你不想多说,我也不勉强,不用到这里污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