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为何要二次启动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9-03-28):
电脑快进入桌面,或已进入桌面,就蓝屏死机,重新打开电源再开机就一切正常, 已经重新安装系统,也更换过主板电池,还是这样,请高手指点!!
桌面

网友:
先测外挂的外设部分 然后再测主板

网友:
BIOS恢复到系统默认设置
别怕麻烦,主机各个外设二次插拔一下,主要看看内存部分

网友:
电源的问题 首先换下电源吧

网友:
换下电源,可能是电源工作不稳定!!!!!